求助关于笔记本上MOS管的资料

楼主(2010-04-05):
刚接触到维修行业,对于笔记本上很多MOS管弄得是糊里糊涂的。希望有高手出来指点迷津。
笔记本板子上有很多MOS管。
有八脚的、六脚的。。。
八脚的又分什么单mos管,双MOS管的。
单MOS管又有P沟道和N沟道之分。弄得确实有点糊涂。
还有他们导通条件一般是怎样的。如何判断好坏,并且如何代换。希望能有人分享详细资料。

这张图是在论坛中这道的,象这种图纸就很好一目了然,也很好记忆。希望有谁也能提供其他MOS管的资料,感激不尽!

网友:
看看不懂
。这是撒意思啊,师傅也不点下?

网友:
一般说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 N沟道是高电平导通 笔记本上一般95%用的是N沟道

网友:
这个有甚么求助的

网友:
经验之谈: 对于MOSFET, Gate 脚位, 如果箭头向G脚的,则高电平有效.
反之, 如果箭头方向是朝G脚相反方向的,则低电平有效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挺有道理。不过很多时候都没有图纸。那种八脚里面有两个的更加不懂了,还请详细解说。

网友:
还要要分清楚是单管还是双管,D极和s极G极,p管在保护隔离中运用得很多。

网友:
楼主发的图片Q1就是p管,低电平导通,G极所以用Q2管(N管)控制电阻分压控制Q1的导通和截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