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显示器开机一闪就灭

楼主(2010-04-05):
今天收到客户一台宏基的显示器    开机屏幕一两就灭了   检查了是高压板的问题   灯管一亮电路就保护了   高压部分有3个集成块   两个406  一个tl494c    请教各位师傅  该怎样着手修   什么数据需要测量

网友:
会不会是灯管坏了一只

网友:
灯管外接点一下就知道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