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死机

楼主(2010-04-05):
有一个845华硕主板跑码是正常的。开机进不了系统。测得电压都正常。把CMOS一放电又可以进系统了。再重启又是死机。。换了U。内存。显卡。硬盘。试了还是一样死机。不是U的散热问题。换了一个新风扇还是一样。不要说是桥的散热问题。开机十几分钟桥不是很烫。各位碰到此类故障的进来提点一下。会不会是BOSS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确认一下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都是好的,不行的话,查北桥旁边的供电是否都是正常的。最后,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。

网友:
南桥旁边的14.318晶振有换的话换一个试试咯

网友:
板上的电容都正常的。看了二遍了。手压U和南北桥还是一样死机。放CMOS电又可以进系统。进系统后再重启又是一样。死机的时候自检已完成。听到嘀的一声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晶振问题。用万用表测晶振阻值是一样的。有970欧。二个引脚对地阻值一样。

网友:
路边的朋友出来发表一下意见。华硕主板这种现象都没碰到此类故障呀?

网友:
电脑自检后出现chassis intrude!
   Fatal Error....System Halted.在网上查了一上是机箱入侵报警提示信息而机箱此前被人动过。BIOS就会给出上述的信息让你确认。怎么在BIOS里把这个关掉。重启的时候死机就是挡在这一步。再要放CMOS电才能进系统。放了CMOS电后进了系统再重启又是挡在这里死机了。请教高手怎么在BIOS里关掉这个报警提示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