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IC如何驱动3个MOS管的

楼主(2010-04-05):
gGA 8V800M的CPU供电,新手问电源IC驱动3个MOS管的原理图,讲解一些也可以,谢谢

网友:
不清楚什么意思  , 电源有多相供电  ,驱动更多管都行 .. 不只3个.

网友:
有的是双上管或是双下管吧  我可以量一下是不是有并联的

网友:
驱动几组MOS管  这个要看电源IC设计,电源IC设计为驱动三组 那就要接三组

网友:
此板3相供电,共9个MOS管,每相3个MOS管是如何分配上下管,如何工作的

网友:
每组4个MOS管的明白,3个的就不晓得了

网友:
一个上管,两个下管是并联的。

网友:
是一个上管,两个下管

网友:
是啊  下管是并联的,  不过我还不知道并联有什么效果

网友:
下管的工作电流要比上管大,所以用两个并联,上管的承受的电压要比下管大,所以有的主板使用比下管耐压高的MOS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