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Q7T3 显示器 通电黑屏

楼主(2010-04-05):
明基Q7T3 显示器  通电黑屏 直接没有显示  检测下  灯管是好的  请问应该是哪边的毛病呢?谢谢

网友:
电压没到 怎么工作

网友:
注意通病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对于明基的高压板问题你不测量的话,先进行补焊才是王道

网友:
明基液晶,一般都是高压板出故障。。你可以外挂灯管试试啊

网友:
此牌子机器高压板故障力较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