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虾们来讨论下~求助

楼主(2010-04-05):
本人有一块 MSI 865PE NEO2 主板  故障现象是 开机通电1秒后接着就断电了~

测试 CPU 供电正常  内存供电还没测试  CPU 核心电压和复位电压 时钟都正常

请问下 MS-7 怎么测试
会不会和MS-7有关?

网友:
首先确定电源没问题,然后测主板的各供电点对地阻值。     可能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    电容有没有鼓的

网友:
电源没问题·~  然后测主板的各供电点对地阻值  多少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