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9000 CPU温度太高怎么解决

楼主(2010-04-05):
DV9000 CPU温度太高怎么解决,换了主板,风扇常转了,用散热底座,温度在75度左右,有没有好的方法把温度降下来,

网友:
是不是AMD的啊。

网友:
呵呵~~~建议客户买笔记本散热底座吧,

网友:
装2风扇  呵呵,如果有可能的话,不好意思,散热问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

网友:
实在不行 在本本底放个散热坐吧

网友:
没有高招 加散热底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