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个时钟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05):
晚上拿了块主板,MSI L-NC51M  英伟达芯片组,主板上看不到14.318的晶振和芯片呢,是在哪里,还有,南桥旁边的两个相邻的晶振是什么呢?有图纸更好,呵呵,谢谢了,

网友:
我把南桥旁边晶振拆了,测量时钟信号,还是有信号,奇怪了,难道,14.318是在南桥里面

网友:
有些是集成在南桥里

网友:
英伟达芯片组的时钟是集成在南桥里的
南桥旁边的两个相邻的晶振一个是25M的一个是32K768的(不知有没有错)

网友:
集成到桥里面了~~~

网友:
恩谢谢,是那两个没错,可那两个是做什么用的,怎么会有个25的 4# 鱼仔叔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