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,你家主板断路了么?

楼主(2010-04-05):
老鸟止步
分析一下主板断路的入手点。
一查就断一般来说是19断了,或出在3.5V或是别的地方供电的上管直接OVER了。或是19V上并串的元件,比如电容,二机管。
如果断的是19V不建议先电击法。要先测主供电对地是多少,如时是0在用电击法。如果有阻,看是多少,例如是10.哪么你就在测下你主板上的哪些电感的对地值,只有10.与CPU公电的最接近,测一下是不是U的上管哪一块儿是不是有问T,得先断开上官,在测,如果好,说明你找到地方了,这时19V过你的CPU供电蕊片有可能挂了,还有对应的电容,CPU,上管都有可能,如果你拆了上管还是对地值没有多大变化,或是对地还是不对,说明还有对方短路。
如里短路的是电感,先把电感取了或是挑起来,测看是哪边问T,有些板子到蕊片去的也有跳线,你可以用吸取线把它短开,。。
先就这些吧。。。

东海之鲲 -2 给新手的东西为什么发到原创区了

网友:
先把短路和断路区分开了,再来说吧

网友:
如果是断路还电击个屁啊,19V短路也好查,基本上不用电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