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W7J摸CPU供电芯片后面的主板才能正常开机

楼主(2010-04-05):
华硕机器,做过7400显卡,电流0.47,一测CPU无供电。换ISL6262后按住6262CPU有供电并亮机,焊了好多次无效,后发现摸着芯片背面主板就能亮机,换了好多电容电阻没用。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主板上潮
试着把主板加热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问题啊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轻轻摸还是用力压呢?

网友:
ISL6262   这个芯片坏的几率比较高,最好 看下旁边 有无其他电压芯片,最好 检查下你焊的芯片看下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换一个不就知道了 在没有CPU电压的时间 去测一下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先查供电,在查on型号,再查激放电路

网友:
加热主板!

网友:
给主板放放静电   把其余的都拿掉 只放一个cpu在上面试试.

网友:
楼主都已经找到故障点了,问题应该不大的

网友:
楼主加下北桥或是显卡

网友:
换这个芯片

网友:
有可能是座子空焊了,也可能是PCB短线了接触不良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没焊好吧,这种芯片比较难焊好的。

网友:
加焊显卡!

网友:
我上次碰到的跟你的很像  压着CPU供电芯片就有电压  不压就没有  后来是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断线了  飞线OK    你也要看看可能断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