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没有CPU参考电压

楼主(2010-04-05):
现手头上有一块华硕P5GPL—X主板,主板CPU参考电压不出来,场管上的G极测不到控制电压,请问有没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,一般这是什么情况?场管的型号是:GOT03GH,门电路是:RT9214

网友:
把CPU[旁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再试

网友:
换过了,不管用。。。

网友:
第一时间就换了电源管理芯片...

网友:
门电路是:RT9214???!!!

这个芯片是门电路吗??!!这是电源管理芯片!!!

网友:
RT9214不是门电路,看看下图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错了。。。是参考电压这部分的电源芯片。。。 5# 板桥电脑医院

网友:
就当cpu供电不正常修

网友:
没控制电压 看你那个问题找下控制电路撒

网友:
更换9214后问题解决,电源管理芯片损坏

网友:
那是CPU驱动芯片不是管理芯片

网友:
换电源管理IC

网友:
对  驱动芯片 9214很容易坏的! 一片~~~
所以如果是9214驱动的 如没有控制那就应先换他再说~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热情解答,非常感谢你们

网友:
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。

网友:
我也这个问题换下先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