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修复845主板内存供电不正常

楼主(2010-04-05):
客户拿来一品牌七喜主机。询问用户说,有一次开机闻到里面有烧糊的味道。
    于是打开主机,拿出主板仔细观察,发现内存有两个金手指被烧掉。内存插槽上两个接触点被烧黑。
    先打了一下各关键点的对地阻止,没有明显的短路。然后上假负载,测量内存主要供电才1.3V,明显不正常。测量内存旁边的供电mos管,D级电压3.3V,S级电压1.3v,明显不对。如是拆下来这个供电管测量。

    D和S之间阻止

   D级和G级之间阻止

   正常应该第一次测量530左右,

   于是换上了一个05N03L,

   开机测试,
   内存供电2.5V出来了,总线电压也正常了。
   于是换上cpu,内存

   开机跑码,此板修复!
   很简单的维修例子,高手略过,给自己鼓励一下。

网友:
鼓励一下!!!修是从这些供电方面开始的~~~~

网友:
lz  你把他那个糊的内存槽拔出来没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清理了一下,看到没有明显短路就没有拆。

网友:
把烧黑的地方弄弄干净就可以了。。有次我上假负载都烧。。。电压都正常的。。我汗

网友:
很明显是MOS管的问题,要不就排阻了。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一次内存槽烧化了,解果换板子了。多谢Lz分享经验

网友:
内存槽烧的不一定就不能用呀,这种问题应该好搞的,一般看哪点烧了,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。不过LZ思路比较清晰。给自己鼓励,哈

网友:
应该没问题换槽子要专门的工具,以前一个客户送来一块V星845的板子,不知是谁动手能力真强把槽子拔出来里面的针脚全部挂在外面,于是就用胶布把好的槽子沾好边吹边拍搞掉了,后来另外的槽子还是有部分锡漏进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