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用驱动板如何改屏线

楼主(2010-04-06):
以前听别人说过买回来的通用驱动板在接屏线时要从“高位往地位接”,小弟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,请论坛里的师傅及各位高手们帮我一下,小弟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!

网友:
只要你屏线其中一头的插口上所标记号(通常是白点),对准板子上所对应的插座上的标记(一般是1脚)插好好。就OK了。。。。。!!!

网友:
1脚对齐往后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