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12v电源只有10v应该查那里?

楼主(2010-04-06):
长城电源12v电源只有10v,5v输出5.7v左右,是什么问题,应该查那里?
没有爆电容,可以正常加电,其它的正常。
长城
电源

网友:
空载测的吧?
接上负载再测一次。很旧款的电源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这电源主问题就是可以开,但主板不启动,换了电源就好了。

网友:
有的电容失容后,外表是看不出来的,你可以换一下试试。
昨天修到一例和你说的一样,5V和3.3V偏高,12V接上负载只有8V,打开检查,是开关变压器没有焊到位,长时间工作虚接了,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检查494的1脚与2脚的取样电阻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换一下12伏输出相关的电容试试,有可能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个七喜品牌机里面的正品长城电源,不启动,拆开里面看非常的好和新,没有一点烧焦烧黄的痕迹,查了半天终于发现是一个焊点松了,加焊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