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```CPU没供电电压 求助!

楼主(2010-04-06):
昂达754Z主板
复位灯长亮
CPU没共电电压
该板是CPU三相供电
主电源芯片是RT9245
我换了9245和三个小的电源IC还有六个MOS管
还是不行,我量的
9245VCC正常
VID0至VID4有两个脚没电压
PG信号没输出
EN脚没信号电压
我怀疑该主电源IC没工作

现在EN为O伏
我跑了EN脚的外围线路
没发现异常
现在不知道这个EN是从哪供来的信号电压给主电源IC的
请问主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
VCC
VID
EN 吗
如果EN没有开启信号改怎么查呢?
诚请求各位高手回答
谢谢!

网友:
压下CPU看,有没虚焊

网友:
前两天我也遇到过这样一种问题,楼主查下VTT电压看?那个正常时应该是1.2V左右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