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PL天尊版没U供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4-06):
接到一块板,同行拿过来说是不跑码。我上电触发一看,果真是这样。习惯量了下U供电,0V!这如果都能跑码那才是怪事咧!量供电管G极,电压全为0V(没开示波器,所以直接先量电压看看了),一看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。心想不会是这坏了吧?管它呢,反正现在问题都在这了,查了再说。上网查了下芯片引脚定义,10脚VCC供电5V正常,36脚EN,这个是控制脚位,0V!显然,这玩意没工作呢!上假负载通电,量了下VTT电压,才0.45V,不正常!
   问题来了,现在是VTT电压也不正常,U供电完全没有,电源芯片完全没工作,接下来该先查哪个?跑电源芯片36EN脚,跑进了一个三极管的E极,而这三极管的C极竟跑进了北桥旁边一个MOS管的S极,这个MOS管正好又是提供VTT电压的!晕了,问题都到一块了!结合论坛月饼老师发的一些实例,应该是先有了VTT电压然后才有U供电。
   通电量VTT供电MOS管G极,12V,D极才0.48V,S极0.48V。顺着查跑D极线路,跑了大半天,眼睛都跑成斗鸡眼了,总算让我跑进了显卡旁边一个电感线圈上,这个电感线圈是由一组MOS管供电的,再通电量这组MOS管电压,上管D极12V供电正常,上管S极0V,G极电压OV,关电跑G极线路,它经过一电阻跑进RT9202四脚IC里!哈,听说这玩意很有点大小姐脾气的哈?换掉,通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跑马了!!!问题搞定了看来(手头没显卡试,这板是独显的)!!现在就等着同行送显卡过来试机了!!!!!
    小弟新手,一点点维修经验,发在这里和同行交流一下哈!小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证!

网友:
学习了,lz最金典的一句话“应该是先有了VTT电压然后才有U供电”谢谢~! 再这里再请教下  U供电是不是指的的是主供电?

网友:
通电量VTT供电MOS管G极,12V,D极才0.48V,S极0.48V。顺着查跑D极线路,跑了大半天,
请教一下 记得CPU供电中G级是管控制的 ,D级是供电电压 ,S级别是输出电压 ,(s、d我分的不是太清楚不知道对不对)。VTT电压 G级12v,D几倍0.48v,s级0.48,是不是芯片给G级电压 然后MOS管导通拉低D级的电压?

网友:
没的CPU供电,你为什么不先量一量其它电路的供电呢?CPU供电要先有内存供电、显卡借电(南北桥供电)、VTT电压才会有CPU核心电压,要是你先量一量的话,就不用走这么多弯路了,几分钟你就搞定了。

网友:
感觉思路有点混乱  ,   但修好最让人高兴的 .

网友:
楼主还是不错,不管怎样,修好了就行...

网友:
先有VTT后有VCC,问题是在有VTT之前先要有内存,显卡,南北桥供电G极控制,D极是此管的电压,S极是输出端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吧:CPU没有供电电压,北桥供电电压也没有吧,插上诊断卡没有跑码,这一类故障应该是典型的没有复位故障,直接原因就是没有供电,先把供电修好,时钟复位都就有了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理论归理论;主板最后OK就行

网友:
谢谢各位帮忙指证,看来大致的上电情况是这样的了:
内存、显卡、南北桥供电都正常 了之后才产生前端总线电压VTT,同时VTT电压正常后再触发给电源芯片EN控制端,当电源芯片EN端为高电平时芯片才全面工作,这时才产生了VOCRE供电!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?

网友:
新手就是这样,总是要绕一点弯的.没有我们新手,哪能衬托出你们老鸟呀.
不管菜鸟还是老鸟
  修好了就是好鸟.

网友:
LZ下次要记住了 不要一走起来就量CPU供电 要先查内存供电 南北桥供电这些 最后才是CPU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