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CPU旁边的电容的两脚都是接地的啊.

楼主(2010-04-06):
电容滤波不是一边接地一边接电路吗?电路接地不是也等于短路吗?

CPU旁边的电容的两脚为什么都是接地的啊...如果在不知道哪个电容被击穿的情况下,岂不是无法在路测量?都要把它们拆下来才知道?

网友:
不一定是电容短路了

网友:
U供电对地阻值一般好像是10几欧吧??那个用二极管量的话也就和导通差不多,楼主注意区分一下

网友:
注意查看周边的元件是否短路

网友:
有的主板Q2旁边的那些小电子元件容易坏  你仔细查查

网友:
你是不把U上在上面测的哦,要是这样阻值是很低的,如果两边都是短的应该有短路

网友:
谢谢..以前真没发现.只听听声音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