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光偶怎样测量是好的?

楼主(2010-04-06):
请祥细说明怎样用万用表测或数字万用表测啊  阻值等这样啊!

网友:
指针表打rx1挡接1、2脚,数字表2K接3、4脚。指针表偏转时数字表读数小于0.3属于正常

网友:
2# hero6124 数字万用表为0。583啊 有一个测得是0。865是不是正常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