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 IO是$ENE KB926QF 按键有电压 不触发

楼主(2010-04-06):
求救 IO是ENE KB926QF 按键有电压 不触发
机器待机有3.3V 5V 按键有3.3 按键电压连着I O 19脚 按下开关键有跳变 送入IO了 接下开不知道如何检查了
有那位大哥比较熟悉这个IO 触发后都发出那个信号来开机电压什么的的
不触发

网友:
南桥和IO 都不知道被换了几个了 板子有点遭 了
我接到的时候换了个好的南桥和IO了已经

网友:
看看37脚的EC_RST#,16脚的LID_SWITCH#(这个休眠信号有时候容易被忽略),是不是高电平,18脚的PBTN_OUT#在按下电源开关的时候有没有跳变?122、123脚时钟正不正常?

网友:
这这种情况八成就是南桥的问题,EC很少坏的

网友:
先看I/O工作条件满足了没再看6脚SUSB#和16脚SUSC#是否正常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