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K22 内存经典问题

楼主(2010-04-06):
接一个TCL K22
笔记本
,原来是不亮,我就换了一条内存,加电,然后看到内存槽附近的一八脚芯片,冒了一股黑烟,腾空而起,求各位大哥指点,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的,用什么芯片替换
笔记本

网友:
送修吧。
别越搞越坏

网友:
可能是1代内存插成2代了

网友:
应该是MOS管
具体型号看板子上标的是什么 U还是p 有电路图一看知道了

网友:
老兄,那能插进去吗?
崃山

网友:
应该是场管坏了 找个换上

网友:
你看看是什么管子去网上查查

网友:
主板上标的是什么,管子上还有字吗

网友:
看图纸呀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MOS管。看下是什么沟道的换个就行了 。顺便问下。内存型号不对。你怎么能插进去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