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HP PTGD-LA上电风扇停转修复一例

楼主(2010-04-06):
接到手时开机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,把12V插头拔除正常,接入12V测量CPU供电为0V断电后测量上下管,下管正常上管G极对地,全拿下后测量有一个坏了,换了OK拷机过程中死机再也开不起,再测量故障复现,把上管全拿下来换上一组同样的,把电源ICADP3180,以及3418换后正常,拷机又死机又开不起。。。郁闷的事情其实修到现在已经很心浮气躁了,客户等不及就换板了,坏板还留在我手里。过了很多天我由想起它来心平气和的检查其他来,发现主板背面PCB板子上有短线的情况,原先可能是磕碰到了接触不好,还有一处居然烧断了,花点功夫补线又把烧坏的上管换了,测量3418对地正常,但是输入电源有些差异,4个3418有不一样,所以断定3180坏了,手上没有了拿个ADP3181换上去,开机正常。。拷机1晚上没故障复现。

其实这个板子很容易修,主要是没有观察仔细以为是普通的电路故障,造成上管老烧因为短线的地方有一处3180给一个3418供电,另外一线是3180旁边的电阻和一个贴片电感连接。维修理论知识非常重要,还有就是戒除心浮气躁。

第一次发维修经验还请多多指教

网友:
晕死相机照片太大传不上来,还想图文并茂呢,真失败

网友:
压缩一下再传

用画图工具打开另存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看帖子也有意外的收获!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一招 !

网友:
应该是反馈信号,不会是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