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上网本的基本维修思路

楼主(2010-04-06):
有一上网本。先的故障是能正常开机,8-10分钟左右,鼠标乱跳,接着死机,开机看风扇不转,查风扇三脚:黄线3.36V,黑线0V,红线0.02V,在维修中突然掉电,掉电时没测任何地方,本次掉电后,现在情况,开机电源指示灯亮,其它无任何反应,屏不亮,硬盘灯不闪,风扇不转,又无检测卡,那位仁兄给点基本思路。

网友:
自己摸索的,就和笔记本的维修思路没有区别的吧

网友:
应该有本本老师在线,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上网本不用想,直接先加焊下北桥再说,百分之九十都会好的

网友:
北桥易虚焊

网友:
加焊NB吧  会好的

网友:
加焊北桥! 上网本基本都是北桥不好!!修过好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