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AM2的板子

楼主(2010-04-06):
今天接一了块盈通AM2的板子,主板问题是CPU短路我后来测了上管坏了,我测出是这个管了坏了请问一下PO903BDG上管用什么管子代换呀/

网友:
本人好急有没有那个大哥教一下我用什么代换呀

网友:
你还真不是一般的笨啊!用06N03  或原值的都可以啊!换的话最好是几个一起换,要不不小心就挂U

网友:
台机主板上80%的供电管都可以代换

网友:
呵呵现在板修好了呀/现在主要是CPU不行可能会要换一个CPU呀/

网友:
是不是把CPU搞挂了啊

网友:
有蔡总指点还会挂吗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