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9lcd,开机运行15分钟后,自动黑屏

楼主(2010-04-06):
联想19lcd,开机运行15分钟后,自动黑屏,什么也不显示。电源灯亮着,这个显示器高压烧过,换过保险,大电容,一个热敏电阻我拆下来没装。修好后能用,就是用20分钟左右黑屏,放一段时间,在开能亮,是哪里问题?
不是主机问题。
黑屏

网友:
高压包问题,修过一台HP的,故障和你这个差不多,改高压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