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上电

楼主(2010-04-06):
主板不上电,BIOS跳线无3V电压。开机电压正常。求解决方法!

网友:
昨天遇到个845的主板 不接显卡 短接开机针没反应 插上显卡,短接开机针才能开机。
你的你短接电源的黑线绿线,强制开机 ,测量一下电压看看。

网友:
短接是可以上电了,但不跑码。BIOS跳线无3V电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2# 众航网吧 你的是不是硕泰克的板呀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晶振 换个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