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电源IC 3418K 发热

楼主(2010-04-06):
有个电源IC 3418K 发热 用什么代换呀,还有个100的电阻也发热。电阻换了。再线等
电源

网友:
就用3418,这个IC,在华硕的主板上有很多.

网友:
可以用3418J啊!这两种都可以代换的

网友:
能点亮吗 可能后级有问题吧

网友:
这个好象只能用一样的。不能代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