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NTUM lct 20如何设置安全模式?

楼主(2010-04-06):
刚买了一套ISA PC3000来学习修硬盘,手头有个昆腾20.4G的硬盘。想把它的跳线设置成安全模式,可在网上找不到这个盘的安全模式设置方法。请各位老师指点。硬盘照片如下:
目前是跳在主盘:
硬盘

网友:
maxtor分DSP和PORK 盘, 看主芯片有没有写DSP ,有的就是DSP盘,没有就是PORK盘,DSP用帽屏B 左1竖和左2竖的针。 PORK就屏B左下1和左下2的2根针。

网友:
这种老QT盘没安全模式可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