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师傅知道sony vgn-fw140e io边的w25x16bios芯片起啥 ...
那位师傅知道sony vgn-fw140e io边的w25x16bios芯片起啥作用啊

楼主(2010-04-06):
那位师傅知道sony vgn-fw140e io边的w25x16bios芯片起啥作用啊
芯片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问得奇怪,你都晓得是BIOS了,还用问起什么作用?!

网友:
控制CPU与芯片组间的工作,是联系CPU与芯片组间的神经.

网友:
南桥边还有一个一样的芯片啊
我有刷过

网友:
刷过bios啊

网友:
控制CPU与芯片组间的工作,是联系CPU与芯片组间的神经.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
,本贴地址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83825-1-1.html
如果是这样的话 里面的程序叫啥啊

网友:
一片板有两个BIOS??

网友:
是的啊 一个o在io边上 一个在南桥边上啊 在南桥的是bios

网友:
iob边上的就不知道了啊 我的那sony vgn-fw140e 的机子在dos下键盘可用 在xp下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