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TMD怪问题

楼主(2010-04-06):
手上有个MPC的机器 长得像三星某款
先是不先硬盘 做南桥把桥做坏了 就换了个
之后在BIOS里能认硬盘 但是机器长时间不开的话 就进不了系统 在读硬盘那里报 平时没上硬盘那串英文 但BIOS里能认到硬盘
多反复开机多次又能进系统(开机次数不一定 有时开个千二八百次也不行)
不进系统时 在BIOS有个进度条会像没上硬盘时一样 在那时长时间停顿 能进系统就不会停顿
南桥已经加焊过了 IDE接口到南桥是直接连的没发现有电阻电容
还望各位兄弟指教

网友:
硬盘肯定换过了吧 把光驱等外设都先拔掉 单板试试

网友:
山寨本就是头痛

网友:
南桥换过了,供电不会有问题,中间数据线是通的,会不会是硬盘接口的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