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1 到0.53停住了

楼主(2010-04-06):
ibm r51的本本电流跑到0.53停住了,cpu、南北桥、内存供电都有,上假负载也是的,没有思路了
cpu

网友:
时钟,复位,上假负载跑码

网友:
不过CPU吗,独立显卡吗,没思路可以从通病下手试试的

网友:
装pci操,上诊断卡

网友:
是不是ATI的芯片 是的话 你有没有把COMS电池装上 IN的话南桥的几率比较大

网友:
R系列的好像3205爱虚吧?

网友:
加焊3205试试

网友:
五楼说的有道理,不防先试一试

网友:
上诊断卡,复位灯常亮,应该是没有复位,不知是不是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信号

网友:
有结果了,是sb坏了,刚换上OK,谢谢你们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