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CQ35电源接口电压及主板上的开机点

楼主(2010-04-06):
因手上无原装电源及相关配件,只能用可调电源。各位大侠帮帮忙

网友:
电压输入箭头打错了,是下面的四针插头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一个开关面板?
从面板上有到主板的排线。

从开机按键找线路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开啊,应该在红线那个地方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,还有那电源问题,我直接给第一脚和第三脚接入19V电压,虽然有3.3v5V,但怎么试也触发不了。是不是还要接一组电压?

网友:
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哦

网友:
晕,这不就是主板坏了呀!

网友:
每片主板都是一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