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P老是断电维修求助

楼主(2010-04-06):
现象:
带电池不会断电
只带适配器就会断电
有许多朋友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目前没有好的解决办法,求这里的高手帮忙

目前可以排除适配器的问题了,同时带电池和适配器会看到屏幕闪,电池和适配器来回切换。

网友:
是不是充电路有问题,

网友:
有人说是电源入口处的滤波电容坏掉了,330uF的那个,更换后就会变好。
你说的充电电路部分指的是哪里?

网友:
换个充电管理芯片试试

网友:
给电池充电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C216  330UF 20% 6.3V 7343 6TPE3 77P2506 p79
这个电容是哪种电容
电解,陶瓷,还是钽电容。

网友:
先换充电 ic

网友:
谁有对应的电容和IC?

网友:
要备些料板啊。。。没料问题不好处理了。。
引用 网友A:

你说要备些料板主要是从哪方面考虑的。

网友:
就是些坏的主板,可以拆卸元器件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是换了 冲放 IC就好了。我是用BGA机器折卸的。

网友:
充电电路有问题,,,应该是电池和电源切换有问题

网友:
看来不是散热问题啊,是电源插座虚焊或变形吧(笔记本上的)

网友:
请问这个充电IC的型号。

网友:
T60充电IC是MAX8765

网友:
查下是不是EXTPWR#信号有关的的元件不良

网友:
如果你同时接上适配器和电池时。是不是屏在电源和电池间来回切换。还有那种声音吧。

就是一个小三极管爱出问题。PM 部分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把你上次说的那个C216换上了,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另外,现在出现一种新情况,每次带着电池把适配器拔下后,再重新插上按开关,机器不上电,电源指示灯也不亮。只有把电池卸下来一次才可以开机。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的状态被锁死了,只有拿下电池后才会清零。我手里没有示波器,实在是无法监测。
断电的问题仍然存在,而且越发频繁了。同时挂适配器和电池,偶尔可以听到电源切换的声音。
另外你知道MAX8765在哪里可以买到么,我想把这个芯片先换掉再说。最近正在寻摸一台示波器,打算好好的学学维修。

网友:
T60充电IC是MAX8765
引用 网友C:

我看到它的充电IC其实是个PMU,MAX8765只是PMU内的一款芯片。这款PMU内部集成了Battery charger, DC-DC和LDO。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这款芯片。
我不是做维修的,买料板有点得不偿失。
看这款芯片的大小的封装,一台风枪和焊台就可以搞定,我打算自己换掉算了。

网友:
T60充电IC是MAX8765
引用 网友C:

非常感谢以上帮助的所有朋友,我已经替换了MAX8765,结果机器已经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