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15诊断卡灯闪

楼主(2010-04-06):
通电灯闪过不停以为是U供电,拔掉4中线还是一样,量桥供电时有时无试着换掉LM324还一样,内存附近有一八脚IC,W83321G试换掉居然好了原来是它导致供电不稳。这种故障还真不好弄只能试着换

网友:
嘿嘿 这种问题以前修到过,不过是w83320G坏了,给北桥供电的...

网友:
W83321G可用W83321D代换

网友:
供电不稳查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