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难专题:CPU复位到CPURST#)---->操作系统(Operating System)维修:

楼主(2010-04-06):
版主和各位兄弟姐妹:
      大家在修主板过程中,难点不是不上电,也不是功能方面的维修,而是有CPU复位后,主板不跑码、跑码宕机、操作系统不正常这些情况,所以小弟倡议开这个专题,集中优势兵力突破,便于学习和经验分享;
小弟不才,抛砖引玉:
当主板有CPUEST#后,准备执行第一条指令,但是由于各种原因,它不会执行,我能想到到手法如下:
1:目检:重点是NB,SB,CPU旁正反面是否有撞件,位移!
2:BIOS方向:Clear CMOS测量BIOS各个引脚对地二极值(和好板对比,LPC BIOS特别注意LAD0~LAD3),供电电压要正常(通常为3.3),如二极值和电压正常则刷新BIOS.
3: BGA空焊问题:手压NB,SB,CPUSOCKET看是否跑码通过。
4:北桥和CPU通信问题:可以用航母灯(带LED的测量),若有异常,则先换NB后CPU座。
5:南桥和北桥通信问题:Intel DMI总线要测量(共16个),若有异常则更换NB或SB。
6:电压问题:一般CPU复位出来了以后,大部分电压都出来了,但是不排除进入南北桥电感挂掉(非常重要),一端电压OK,一段电压不正常。
     另外GTLREF电压出问题也会导致CPU复位后不动作,关于GTLREF一般为0.76左右,是用来判定电平逻辑高低的!
7:时钟问题:到CPU的一对时钟,到北桥三对时钟,到南桥的一切时钟是否正常!
8: 如以上都查不出则换NB,SB,Socket,I/O,时钟芯片。

如有不对和不全请指正补充,我开头仅是抛砖引玉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