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550 每次都要开机两次才能亮???

楼主(2010-04-06):
一块小影霸9550 每次开第一次都不亮,诊断卡不跑码,必须强关机,再加电就亮了,很费解,请高手指点
楼下说 是GPU的问题?能说的祥细点吗?
三楼说加焊,是加焊GPU吗?

网友:
GPU的问题啊

网友:
好像是主板问题吧

网友:
换片主板试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GPU电源管理的贴片电容不行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,后来发现是GPU旁边有掉件,掉了个电容。

网友:
见过一片七彩虹7300GT显卡,16对偶合电容掉了四对,上SIS芯片组775接口主板,能点亮,上INTEL芯片组,检测不到显卡,补上电容,一切OK

网友:
看看 是不是插槽接触不良·`

网友:
我也块显卡,毛病类似,但那个是GPU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