短接绿线和黑线不启动

楼主(2010-04-06):
一块845P主板,测开机阵脚有5V,绿线也有5V,短接开关针脚绿线电压有5V到0V的跳变,但不触发,直接短接绿线和黑线也一样,电源是没问题的,不插在主板ATX电源插座上直接短接绿线和黑线是可以触发电源的。

测出是上管短路了,更换后可以触发电源了,但出现了新的问题,装上CPU就自动掉电了,一开始装假负载还可以的,后来就装假负载和CPU都一触发马上掉电,风扇转一下就停。

网友:
摸摸晶振看

网友:
摸一摸 板上有没有发热的地方

网友:
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没触发是主板没有给电源一个低电平信号。查一下主板是否短路。

网友:
拔掉 12 V  供电   小电源

应该就能亮了,
打各个地方的阻值

网友:
肯定是哪组电压短路,电源保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