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华擎 P4I65GV 求助

楼主(2010-04-06):
今天又买了个华擎 P4I65GV的板子。北桥是真的I82865GV了哦。拆开看过了。可是还是检测不了坏内存啊。。BIOS要怎么设置下啊。。版本我从1.10到2.30都刷过了。好像这个主板2个内存都要检测好的才开机。。跑码C1~D4跑过一边又要再跑一边。停在D4就不动了。。。母条是128M  16位的内存。。坛里有谁用过这个主板。。出来指教下。。还有这个板子BIOS没关闭集成显卡的选项,,

网友:
是不是放的第一个插槽?位置不一样的

和标示出来不一样的,要反过来

这个板子很变态,要插第二根

网友:
母条要插在第二跟吗?坏条插第一个吗。。我试试

网友:
是的,DDR2上插母条,DDR1上插坏条!

我就是被华擎这个主板弄头大,而且时间还保存不住!

刷的2.3版!

网友:
还是不行啊。。。试了。还是一样的跑D5

网友:
晕,是不是好的内存?好的内存插DDR2上

网友:
是的。。。母条当然是好的啊。这个不用怀疑。。RAMAXEL牌子。。16位.128M内存。。坏条是金斯顿256M 400,8位。

网友:
检测卡跳说明码?我的主板跳D5与E2就过不去,其他都能过!

网友:
换一条坏内存看看!

网友:
换一条更麻烦。。。BIOS连内存都不认。。我随便怎么插。。坏的那条在BIOS都显示这个槽是没有内存的。。

网友:
本来准备买这块主板了,看到LZ这样,有点怕怕哦

网友:
我愤怒啊。。。第3块主板了。。又给人耍了不。。。

网友:
D5拖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此板非常好用的,PCB板上只有一个颗粒都能发现,我用128M 16位的四颗粒湖南色的内存作母条,母条插在第外面的槽上。坏条插上发现不了----换一个SPD,跑D5加焊一下或者也换一个SPD刷一下,用热插拨法,要刷写的SPD放在空PCB上等系统后插在外槽再打开SPDTOOL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楼上。。跑D5加焊一下是加焊那里。。所以的内存颗粒还是SPD芯片啊???

网友:
刷BIOS,换SPD,加焊颗粒,还不行换一个PCB

网友:
这个板子大家都是用什么版本的BIOS啊。。在芯片选项里怎么设置内存信息呢?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个D5的,拆每一个颗粒,直到拆到能点亮,BIOS是原来跟板来的,没刷新的

网友:
一般带不起的 是SPD问题吧  先 把SPD 焊下来 44

网友:
没SPD主板不认内存啊。。能开机RST也测试不了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