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捷显示器故障

楼主(2010-04-06):
一台冠捷TFT19W80PS液晶 过开机画面之后就暗屏了!是高压保护吧!不知道如何去掉保护,劳烦各位高手给予详细的指点~~~不胜感激!!!急用·~~在线等。

网友:
高压芯片?

网友:
我看到主板上有一块TL4941,16脚的芯片,是不是它啊?几脚是去保护呢~~

网友:
各位高手请帮帮忙吧!!急用啊!~~~~

网友:
感谢各位我已经搞好了!!TL494芯片1脚和16脚接地,就可以断开保护。开机一切正常~~~如有同样的芯片的显示器可以试一下!

网友:
不查故障原因,盲目去保护,等着收尸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