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板型号被换,问芯片型号sy-I5GC2-L

楼主(2010-04-06):
同事送修一个梅捷:sy-I5GC2-L
接手时候已经给我修过了,上电试机能跑码,但没显示,行场同步信号没有电压
发现相连的门电路被换过,现是74HC08D,不知道原来的是不是此芯片,请有此板的朋友帮我注意一下,看是不是型号,我好代换

芯片位置如下图:

网友:
显卡门电路一般是7408的,没错

网友:
呵呵,型号是74ACT08.我有一块和你一模一样的板呢,现在就是电感超烫

网友:
你别怀疑7408,主要查北桥,此板北桥空焊几率蛮大的

网友:
打阻值啊。对地打阻值行场那2脚看有没有短路或开路。

网友:
这种板,大多数都是北桥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好的,谢谢各位,那我先查查看,不行就把北桥BGA一下

网友:
怀疑北桥。楼主应该再次尝试一下。

网友:
另加显卡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