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开机后会闪,闪时显示器会啪的叫一下

楼主(2010-04-06):
显示器开机后就有滋滋的声响,有时屏幕会闪,闪时显示器会啪的叫一下,显示器也就瞬间的变黑,无图片,有时开机会有图象,但屏幕都闪几下也没了,是什么东东坏了?

网友:
应该是虚焊了

网友:
高压打火了吧

网友:
高压打火是最有可能的。。换个高压冒就行了

网友:
你拆开看一下呀,说不定问题并不大的。高压打火,电路虚焊都查一下。

网友:
大多是场管坏了

网友:
高压部份问题多一些。先排除高压帽。虚焊。。。很多时候是高压包有问题造成的。

网友:
嗤嗤响的时候闻下有臭味吗,如果有就是高压打火换个帽子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