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乐复印机维修故障代码

楼主(2010-04-06):
施乐复印机维修故障代码
代码 内容 1-1 前盖联锁开关 6-1 扫描原位传感器 6-4 镜头传感器 6-5 曝光灯传检器 6-8~6-11 原稿尺寸传感器 Q21~Q24 6-14 手动原稿盖sensor 6-15 盖板sensor开关 6-18 定影热敏电阻(控制) 输出检查 3-1 计数器 4-1 主电机(正转) 4-2 主电机(反转) 6-2 扫描电机(正转) 6-3 扫描电机(反转) 8?~8-3 1#纸盘(~3#)输纸电磁铁 8-7 手送纸轻推辊电磁铁 8-8 定位门电磁铁 8-13 主电机 8-15 手送纸桨叶电磁铁 9-1* 高压电源通 9-2* 像间像边灯全亮 9-3* 像间像边灯(R)段亮(短) 9-4* 像间像边灯(3)段亮 (后部段亮) 9-5* 像间像边灯(2)段亮 9-6* 像间像边灯(1)段亮 9-7 显影电机运行 9-9* 加粉电机运行 9-10 硒鼓分离爪电磁铁 9-11 刮板电磁铁(吸气) 9-12 刮板电磁铁(释放) 9-13 主电机 10-1 光学冷却风扇 10-3定影风扇 * 当激励超过5秒时,请与代码混合输入9-13 * 当激励超进5秒时,请与此代码混合输入9-3 20-1 前边缘定位 0~64 32 2 定影温度(自动密度灯开) 0~99 32 3 定影温度(准备) 0~64 32 4 定影温度(复印1800C时) 0~64 32 5 定影温度(复印1900C)0~64 32 6 前边缘消电 0~64 32 7 后边缘消电0~64 32 8 100%纵向放大率0~64 32 9 100%向放大率0~64 32 20 曝光灯开通电压0~99 47 36 彩色版平均曝光参照 60 加粉速率 0~99 32 62 AC/DC斜率调整 96 NRM初始化 50-20 定影过热 自诊代码 U1 主马达驱动不良 U2 扫描灯架移动异常 U3 镜头动作不良 U4-1 热敏电阻(RT-1)断路 U4-5 热敏电阻(RT-2)开路 U4-6 热敏电阻(RT-2)在超过2900C,大于05秒时检测(50-20诊断) U8-1 曝光灯发亮的检查(6-6诊断) U8-2 无过零 U8-3 曝光灯传感器不良 4 曝光灯监测信号异常 5 同上 6 曝光灯传感器不良

网友:
施乐 xd 155df 显示7-E 是什么问题?

网友(2010-07-25):
回复 网友A:

在维修手册没有查到这个代码呀。你在看下,是什么代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