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A8V-E DELUXE(老师傅进来指点下)

楼主(2010-04-06):
华硕主板A8V-E DELUXE 开机跑到C1过不去一直在C1跳变

空板通电测内存主供电2.48V 上拉1.23 辅助供电1.24
上假负载内存主供电2.64V 上拉1.31 辅助供电1.32
上真U内存主供电3.05V 上拉1.54 辅助供电1.53

上面的电压由 一块M324提供(此IC是好的)
M324 的基准电压又一块 华硕ASM8282G 提供

上假负载 跟 真U 这块 ASM8282G 提供的基准电压都在变动(空板2.48V 上假负载2.64V上真U3.05V)
内存上拉电压由两个电阻分压而来

同时上了假负载也测了下CPU主供电

三相供电都不一样是否正常呢?

核心电压为1.75V

请老师傅指点迷津,谢谢了~!

网友:
内存供电问题吧,要不就是北桥问题

网友:
你看一下是不是CPU座接触不良了,还有就是北桥,,,

还有内存槽旁的上拉电阻有没有坏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  BGA加焊一下看一下 威盛的芯片加焊的温度不要太高

网友:
CPU 三相供电算正常吗?

网友:
修KT890的时候上张显卡 不然会在内存哪里跳很久  还有就是CPU座子

网友:
楼主小心威盛的芯片加焊的温度不要太高

网友:
不要想的太复杂了 还是要相信ASUS DELUXE系列的

网友:
加焊那个桥啊?

网友:
上内存的话,内存的主供电有变化吗?是3V还是2.5V?

网友:
能上真U的话,就也把内存上去。测下电压到底是多少。假负载不准的。。。要小心点。

网友:
上真U  真内存  内存主供电测得3.05V

网友:
刷个BIOS 看看 一般这样的情况BIOS问题较多

网友:
奇怪上U 既然会改变内存电压 而且上不同的U(真U跟假负载)内存的电压也相应改变。

网友:
测取样反馈电路电压!  不行换IO!

网友:
我看可能是BIOS 的问题吧,在比行的话,就加悍一下桥吧,要BGA加悍的话,温度不要太高了呀。

网友:
前几天我也修了一片这样的,当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,我就报费了

网友:
刷下BIOS试试先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用平口起子在内存插槽里划两下就行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北桥问题····

网友:
刷BIOS一下。不行的话。按住桥。看可以过不。

网友:
这块板不插显卡 就不过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