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案例-----HP1010皱纸

楼主(2010-04-06):
这是打印机常用见问题,请大家讨论!新手一定要看!我发上来是为了才学维修打印机的朋友,帮助新人!上大家来分析问题,说出答案就没意思!这是最常见的一故障!大家讨论!相信大家讨论后一定会有收获!
讨论出显这种故障的原因/分析原因/故障点在哪?/如何出理
高手们都出来呀!新手都进来看看!

网友:
这能看撒了,,,你也不写出来,,,是什么问题,,,

网友:
加热辊检查哈,还有出纸的位置都看哈,

网友:
定影膜坏了

网友:
先查定影部分的弹簧是否拉力平衡,另一个可能就是搓纸辊长时间使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纸通到有异物也会,一般是定影问题,定影导纸板,膜破都遇过

网友:
xie xie lou zhu zhi dia

汉中联方科技 -1 说中文

网友:
检查定影吧

网友:
下辊两端压力是否一至
进纸通道是否有异物
上辊是否有损坏
纸盒两端是否和纸张卡齐
。。。。。
能引起这个故障的原因有很多。
说是说不明白的。

网友:
90%定影膜坏了

网友:
应该是热棍得问题吧!

网友:
虽然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但看的理论上应该是定影膜的问题,

网友:
要从细节上判断是哪。
像折的地方,展开,里边有没有图像,比如马尾处。
直接确定显影前或后。

网友:
同意4楼意见

网友:
搓纸轮  定影

网友(2010-05-09):
定影膜质量不好。换好的。

网友:
先看膜,应该可能看得到膜有没有破。
其他故障的可能性很小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定影膜没问题,应该是定影膜旁的那个胶棍,很多卡纸现象都是卡在那个位置,把胶棍弄皱了。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不要卖关子了

网友:
不过其实讨论这样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,总归是先看加热组件,拆开来一看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没有谁只看现象不拆机器就能把机器修好的。

网友:
纯属水贴。鄙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