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F1703故障

楼主(2010-04-06):
此机开机闪一下画面显示进入节电模式即灭,待机无电流,有遇到此情况的朋友交流一下
节电模式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部分有问题吧。高压保护了。

网友:
高压试了是好的,我十二伏供电,用万用表二极管档试了,高压没问题,谢谢亿通维修

网友:
灯管也用待用的高压条试了没问题,开关所以按键也换了

网友:
信号线和驱动板查一下

网友:
换了一个2025驱 动板子好了,是驱动板子问题,可以正常用了

网友:
这个象是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xie xie lou zhu fen xiang

网友:
肯定是驱动板问题了

网友:
你要先排除是主控板的问题还是别的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