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打雷复位灯有规律性的闪烁

楼主(2010-04-06):
昨晚暴雷,收到一块板子,联想的945gz.电压正常。开机之后复位乐有规律性的闪且不跑码,拆到网卡还是如此。我应该再查哪里呢?求助。。哪全大侠教下,QQ3593830

网友:
再查查I/O,摸摸温度。

网友:
估计南桥挂了。。

网友:
先摘网卡是正确的。如果还有跑字,你就要测一些工作电压了,首先看看SB的工作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试着换IO。It8718-s找不到。不知道IT8712F-A可以代换不

网友:
IO还是找一样的换吧。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一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