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CQ35主板开机点及电源接口各脚输入电压

楼主(2010-04-06):
因手上没有原装电源的接口,以及开机板,现手上一可调电源,不知其它电源接头相同电源是否也可代用。在此求助,希望各位帮帮忙。
求助如标题。如能解决开机问题50分以示感谢。如能上电路图一样50.
图中电压输入箭头标错了应该是下面的4针座(我用可调电源直接接1 3脚,虽有3 5 V待机,但开不了机(触发不了)不知是不是还需要其它组电压才能触发。

网友:
没人修过吗?

网友:
hp的板子如果是好的,把cmos电池下掉可以自动开机的,今天修的hp520机是这样开机测试的

网友:
是怎么变成这种情况的啊?是进了水了吗?

网友:
加个1000欧的电阻。一边连主攻电,一边连信号。就等于原装电源。

网友:
开机点是 2ping 短接 1。2脚就可以开机的

网友:
短接2 ping 基本都是第1跟第2

网友:
开机点是 2ping 短接 1。2脚就可以开机的
引用 网友A:

今天已回家了,明天我再去试试。多谢回答
如成功了,每人25分

网友:
今天试了,还是不行,我想开机点应该对了,但那个四针电源可能还没接对,麻烦有这机原装电源的兄弟测下各脚电压,如能给出主板上四针电压那就太谢谢了。主板本身不会有什么问题,因为有很多块新板都这样。

网友:
CQ系列的板子如果用稳压电源是不可开机的,他的电源口中间有根针,是个3V控制信号,在深圳那边维修一般都是接两个可调电源,一个18.5,另一个接一个3.3到中间的针上当控制信号

网友:
忘了回复楼主了,新板子也是需要3V控制信号的

网友:
HP机器你把 BIOS 电磁去了  就自动开机 有很多 都这样的

网友:
hp 的电源中间那根针是用来检测电源的有无的,所以没那个信号,一般认为是电源没有,你开不了机的。你可以像楼上的加个3.3v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