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板不能开机

楼主(2010-04-06):
V星主板K9N4,跑码停在2E2a,有6声短速报警,希望各位能说的详细一点.

网友:
有时候重复N次开机偶尔能正常跑码使用,断电后又不能开机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建议刷下BIOS 看看

网友:
手头上没编程器,

网友:
查显卡槽对地 压北桥 查北桥条件

网友:
没有编程器 那可没有办法, 刷bios

网友:
忘了说结果了,这里先谢过五楼的朋友,主板加焊北桥问题解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