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8600GT 黑屏

楼主(2010-04-06):
七彩虹8600GT黑屏,测供电正常,测BIOS坏,可以一直进到桌面,听到系统进去的声音,看型号是SST 25VF512,请问手头没有对应的型号,可以拿哪些BIOS取代?

网友:
BIOS是好的,查其它

网友:
既然点亮了不花,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,不要盲目换扩大故障,先用mats8测试一下

网友:
有时是那主芯片旁的场效应管坏了,也有肯能。

网友:
主控芯片虚焊

网友:
桥坏掉了。。。。建议丢掉。旧的新的100多元!。不值得上BGA机。

网友:
你都没有拿到卡测就能看出桥坏? 还有,8600gt的桥在什么地方?

我觉得还是先拿mats8测试一下再判断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