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呀! 大家看看这是怎么了!打印出来的东西有横纹!有图

楼主(2010-04-06):
今天客户送来的爱普生CX5500打印的效果。是怎么回事。是打印头堵了吗?还是别的问题,如果是打印头堵了怎么清洗哪?

网友:
这么有规律的间隔,应该不是堵住了吧?

网友:
打印头堵头了  打印个喷嘴检查看看

网友:
简单看了看刚打出的效果又是这样了。怎么办哪?如果是喷嘴堵头了,怎么操作哪

网友:
芯超科技小俊 -10 灌水,你回家休息几天。

网友:
我看应该是打印头供墨不对,你看开始的时候间隔比较小,越是打到后面,间隔越大,估计墨水供应不上,你看一下压力平衡对不对,如果是HP打印头,先做压力平衡,如果是爱普生,检查连供,或者有无墨水,都好的情况下,再考虑洗头,15分钟以上清洗一次,在打印机右键属性,工具那里有清洗,再不行就用超声波清洗,鉴定完毕。

网友:
感觉不像是堵头的问题,间隔比较有规律

不知道是不是使用的连续供墨系统,如果是的话,建议检查一下连供

本人建议:先打印一张打印机默认的测试页看一看

网友:
堵不堵打图片测试页不准,软件里的喷嘴检查打一张看看正常不,点有歪斜打印就有问题了

网友:
是连供吗?应该是头部分的问题,需要清洗了,越到后断针越多,多检查一下墨水,不行的话换套原装的上去试一下,判断一下故障点。

网友:
呵呵。。。封ID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