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X11加电无显示电流0.4A

楼主(2010-04-06):
三星X11  开机加电屏幕无显  电流停在0.4A不动 没有电流跳变  主板各供电电压正常 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?

网友:
南桥可能性大

网友:
GBM的南桥也爱出问题?

网友:
昨天修了一个,我的是显卡问题。

网友:
进水过的吗,压桥看看,量下USB阻值

网友:
显卡松了吧?这个显卡是块小板

网友:
0.4A能供电正常啊?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开机电流只有0.4吗?

网友:
可能CPU复位没起来,也说不定,显卡空焊的话也应该会跑数吧

网友:
电流太小,要么CPU核心要么显卡核心估计有没得到供电的

网友:
CPU就没工作起来  重点怀疑北桥

网友:
大家用的都是什么诊断卡啊  我买的这诊断卡不走码呢